图示工件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6-08-04):
材料为6061 .主要是内孔端面槽宽太小!螺纹刀和退刀槽刀太小容易断!求大神们说说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和刀具!

网友:
1.设计的太复杂,工艺性太差,即使做出来精度也较难保证。
2.建议改进设计,简化结构,一分为二,改善工艺性。

网友:
注意加工变形
端面槽自己算好刀具大小,高速钢直接线切割切一个出来
那个M30牙。。。哪个想不开选手设计的图
太感人了
是我就做分体的。单边4mm余量,然后P=1.5退刀距离几乎是0

网友A:
顺便咨询一下,12starts 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咨询一下,12starts 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12头螺纹!

网友:
图纸怎么没有标注粗糙度和形位公差,零件精度不低啊。

网友:
非要这么做的话,最好单独设计刀具。

网友:
设计不合理

网友:
最好用设计的专用成型刀具,山特维克,伊斯卡的都行,这样加工效率高

网友:
找找3D打印的,看看打印好后再加工下,应该差不多!

网友:
套料钻钻槽丝攻攻螺汶

网友:
不考虑加工、成本的设计,还不如分体

网友:
既然有螺纹孔,为什么还要表光孔的直径,设计不好,图也不好

网友:
用螺纹铣刀

网友:
这个应该很少有刀具能加工,只能更改设计

网友:
这个是装目镜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