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用什么材料较好

楼主(2016-08-04):
零件的材料要求绝缘 承受温度150度不变形 加工性较好能达到 关键尺寸的精度 (截图不好 请多多见谅)

网友:
F4,聚四氟乙烯。

网友:
看看这个材料如何,PEEK工程塑料具有高耐温、高强度、高模量、自润滑等特性,其温特性如下:

1、熔溶温度:340℃;
2、正常工作温度:250℃;
3、失效使用温度:260℃;
4、玻璃化温度:170℃;

网友A:
这个材料如何:PEEK工程塑料具有高耐温、高强度、高模量、自润滑等特性,其温特性如下:

1、熔溶温度:340℃;
2、正常工作温度:250℃;
3、失效使用温度:260℃;
4、玻璃化温度:170℃;
这个材料一般用在做电子了夹治具比较多,价格死贵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料如何:PEEK工程塑料具有高耐温、高强度、高模量、自润滑等特性,其温特性如下:

1、熔溶温度:3 ...

有该材料的参数么?

网友(点评):
超级贵的,30的棒料700毫米长,大几百块,抗拉强度将近100m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该材料的参数么?

百度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
尼龙材料里有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