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轴与孔配合公差之讨论

楼主(2016-08-04):
详见见附图,欢迎大侠们根据实际经验,不吝赐教。

网友A:
电机输出轴是h6,减速机输入端是H7,标准的,不需要你去选的。
胀紧套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轴是h6,减速机输入端是H7,标准的,不需要你去选的。
胀紧套用反了.

当然不需要我去选,在这里仅是讨论一下,主要是减速机输出轴与齿轮孔的配合,伺服减速机输出轴一般为k6公差,如德国纽卡特,威格等,齿轮有时候要设计吧,你得根据实际情况给个配合公差吧?
涨紧套用反了?难道我们的设备一直是错的?呵呵

网友(点评):
其他先不说,胀套如上图所示的话,确实没见过,还请贵厂指点一二,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B:
轴与轴承内圈为轻量的过盈配合,轴承外圈与孔为过渡配合,一般内圈与轴洀6渀6瀀6,外圈与孔H7G7K7,这是正常内圈旋转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轴是h6,减速机输入端是H7,标准的,不需要你去选的。
胀紧套用反了.

意外之收获,明天会上传实物图片,涨紧套规格型号也给出,是Z型,具体明天给,欢迎赐教

网友A:
胀紧套不是用在轴与孔之间的吗?你们确定这样安装的齿轮刚性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与轴承内圈为轻量的过盈配合,轴承外圈与孔为过渡配合,一般内圈与轴洀6渀6瀀6,外圈与孔H7G7K7,这是正 ...

嗯,大侠所言有理!有时候设计图纸公差也是这么给的,比如伺服减速机输出轴和齿轮孔,伺服减速机输出轴为k6,这是买回来的,有工作十年的品检主管大口破骂,说输出轴公差为正公差是错的,应该为负公差,无法装配,要求退货!这里齿轮孔偏向H7公差,说偏向,是因为上偏差取略小于几个丝。

网友:
我们使用胀紧套是介于轴与孔间。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0ODI2fDlhZGZiZTEzMTNiNDVkNjgyMGEyMmEzNDgwNDc3MGZmfDE3MTQ4NTg0Njc%3D&request=yes&_f=.jpg

网友A:
我们使用胀紧套是介于轴与孔间。

网友(点评):
晕,传不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胀紧套是介于轴与孔间。

明白,那你们的结构是通过涨紧套膨胀来达到锁紧固定,我们的其实应该说是缩紧固定,而不是涨,我们用的是Z7A 30-60

齿轮开有切口

齿轮开有切口

网友(点评):
请问,这种张紧套外圈是固定的吗(淘宝没搜到Z7A)?我怎么感觉扳手好像很难进去呢,这种方式固定有啥好处吗?学习。。

网友(点评):
哦 看了后面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不需要我去选,在这里仅是讨论一下,主要是减速机输出轴与齿轮孔的配合,伺服减速机输出轴一般为k6公 ...

见后面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胀紧套不是用在轴与孔之间的吗?你们确定这样安装的齿轮刚性足够?

嗯,这结构在伺服减速机和齿轮间连接比较普遍,对于其他设备我不敢说,但我们用的好好的

网友C:
用过盈配合,更好一些。

网友D:
这安装空间也太紧凑了,普通六角匙都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安装空间也太紧凑了,普通六角匙都进不去.

嘿嘿,三维那个涨紧套是内六角,应该是外六角,忘了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盈配合,更好一些。

谢谢元帅大侠,设计时是按小过盈去给的公差,可能是不好装配吧,所以装配师傅要求改间隙,说好装,我也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胀紧套不是用在轴与孔之间的吗?你们确定这样安装的齿轮刚性足够?

大侠,你是贵港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不需要我去选,在这里仅是讨论一下,主要是减速机输出轴与齿轮孔的配合,伺服减速机输出轴一般为k6公 ...

我们用的是这种

大侠看这里

大侠看这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元帅大侠,设计时是按小过盈去给的公差,可能是不好装配吧,所以装配师傅要求改间隙,说好装,我也只 ...

你这个主要靠变形使齿轮紧固在轴上,采用过盈配合还是间隙配合,对结果没有太大的影响,采用小过盈也应该好装,因为齿轮轮毂上有两槽。

网友:
我们采用的也是胀紧套在轴和齿轮之间,感觉结构要简单一些。但齿轮结构庞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主要靠变形使齿轮紧固在轴上,采用过盈配合还是间隙配合,对结果没有太大的影响,采用小过盈也应该 ...

嗯,涨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涨知识了,谢谢

大侠,假如最大过盈量(取极端情况)是0.018mm,装起来会不会很费劲?我没有实际动手过,感觉不出来,谢谢。

网友C:
这是我们的胀紧套连接方式,受力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假如最大过盈量(取极端情况)是0.018mm,装起来会不会很费劲?我没有实际动手过,感觉不出来,谢 ...

我们的经验是,如果配合用过盈配合,轴孔周围不能开通槽,如你齿轮轮毂上开了两个通槽,装配受力会变形。无法形成有效的过盈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那你们的结构是通过涨紧套膨胀来达到锁紧固定,我们的其实应该说是缩紧固定,而不是涨,我们用的是 ...

镶嵌在齿轮里面的是涨紧结构,安装在外面的是靠缩紧,感觉连接的刚性第一种要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原本是想讨论轴与孔的配合的,想不到意外却成了讨论胀紧套了。伺服电机输出轴与齿轮毂(抛开这里的齿轮开槽)你们都会用什么配合?会不会向装配师傅屈服,改间隙配合呢?如果极限情况下,过盈量有0.018mm,会不会很难装,必须热装吗?还是手锤?谢谢大家

网友(2017-11-28):
感谢楼主分享,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经验是,如果配合用过盈配合,轴孔周围不能开通槽,如你齿轮轮毂上开了两个通槽,装配受力会变形。 ...

       对,都开了槽了,就不要考虑过盈了,即便是间隙配合,涨紧套一压,难道还压不下去那个0.0几mm?涨紧套这样用 ,跟轴连接的齿轮轴太薄,强度不是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们的胀紧套连接方式,受力比较大。

大姐,你们还用cad画图啊。用cad画图其实特别有感觉。

网友(点评):
现在也用SW,都在用。还是要与时俱进。

网友:
来张见识了

网友:
不错的结构,这种套能传递多大力矩?
在齿轮轮毂上开槽之后壁厚不会很厚吧,会不会严重影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