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边线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2016-08-04):
如图所示的边线法兰,和底下的边还有一个缺口。如何能够快速的补上?现有2种办法:1薄片补。2更改该边线法兰的草图。
方法雷同,但钣金展开,夹角位置的钣金会重叠。
尝试用闭合角,但是,闭合角只能闭合临近的边角,多折一边的这种情况就闭合不了。
求助,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其他快的办法

网友A:
先展开,拉伸切掉,再折弯成最后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展开,拉伸切掉,再折弯成最后的样子。

可以这样做。

网友B:
你用的SW16么?

网友C:
钣金折弯边线问题

网友:
钣金折弯边线问题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SW16么?

嗯,2016SP3,不建议用2016SP0

网友(点评):
现在新出的是 SP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展开,拉伸切掉,再折弯成最后的样子。

那上面的边线法兰缺一角怎么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折弯边线问题

那个缺了一角的边是怎么画的?

网友D:
中望3维做的,sw应该也可以的吧,3条边一起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望3维做的,sw应该也可以的吧,3条边一起选

2016SP3版本及igsd顶盖模型:http://pan.baidu.com/s/1o8nMFJc这种是可以折,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想做的是如下图1的顶盖,展开如图2,我的办法是图3,修改边线法兰的草图。
如下图4,边线法兰旁边画圈的位置要补一块,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类似闭合角哪种可以自己补上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方法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16SP3版本及igsd顶盖模型:http://pan.baidu.com/s/1o8nMFJc这种是可以折,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想做 ...

这是用ug闭合角做的,sw闭合角之后用替换面试试?我电脑sw刚卸载没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ug闭合角做的,sw闭合角之后用替换面试试?我电脑sw刚卸载没多久

不知道要怎么替换,能显示下你的替换面的编辑状态吗?

网友D:
1是闭合角后需要替换的面,2是替换的目标面。我电脑没装sw,没法给你截图。这个方法应该是可行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闭合角后需要替换的面,2是替换的目标面。我电脑没装sw,没法给你截图。这个方法应该是可行的,你试试

不知道操作对不对,闭合角后,替换面,替换不了,第二个目标面无法选着任何一个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操作对不对,闭合角后,替换面,替换不了,第二个目标面无法选着任何一个面。

你第一个面选错了,应该选这块梯形板的侧边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第一个面选错了,应该选这块梯形板的侧边斜面

还是选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选不了

有机会,我自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机会,我自己试试吧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