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方管内部隔板抠掉一块,如何加工,?

楼主(2016-08-04):
方管一根,想在内部隔板上抠一个如图的方框,请问如何实现?(方法、步骤、工具),方管的材质为铝合金

网友A:
开工艺孔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工艺孔扣…

网友:
里面孔,有异型冲切的刀具啊,

网友B:
楼主你这图完全不合比例啊。距一端不远的话,用车床拉削试试,尺寸肯定不会很规矩。

网友:
火花机,打电极

网友C:
方管料已经成型了,是型材吗?

网友D:
用电火花试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管料已经成型了,是型材吗?

嗯 是拉制铝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火花试过么?

工件怎么摆放才能够得着,杆子的尺寸较长2.22米,肯定得横着摆放吧,火花丝怎么进得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图完全不合比例啊。距一端不远的话,用车床拉削试试,尺寸肯定不会很规矩。

据一端不远,但是也150,也不浅了,得用卧式床子吧,用什么刀具能伸进去?

网友:
是卧式车床啊,刀片就跟槽刀一样,刀杆估计要自己做,细一点不要紧,一刀少吃点就行,你跟车床师傅商量下。

网友:
不过你买的方管好厉害,还带隔板,拍个照见识一下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是拉制铝型材

我感觉要改一下方案,你拉好的铝材,这么长,而且里面开框,我感觉有点难度,除非是开通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要改一下方案,你拉好的铝材,这么长,而且里面开框,我感觉有点难度,除非是开通框

补牙的时候医生用的那个叫什么设备,一个杆子,头上有个转动的小砂轮,可能是气动的,如果换成切割片就能切了,工业上有这种设备吗?

网友E:
楼主,你这个工件用冲压的方法不行吗?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工件用冲压的方法不行吗?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冲头怎么伸进?

网友(点评):
冲头和冲模从管口进去,然后横向剪切。横向反力可以用管内壁借力,管外壁用治具限位防止管变形。就像钳式打孔器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