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自动偏心的卡盘,偏心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6-08-04):
最近接了一个偏心6mm的偏心轴,偏心要求士0.005,车削可以保证这种精度吗??磨削呢??这种方案不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A:
做一个偏心夹套,使用时,一端夹在车床的三爪卡盘上,另一端就是用来装夹你的偏心轴的;前提是,你这个偏心夹套做的精度满足要求,车床精度也不差的。

网友(点评):
抱歉,应该是把做好的偏心夹套,装在四爪卡盘上。

网友(点评):
精度高,不易保证。机床精度加夹具校正精度。

网友:
5级精度,6mm偏心工件应该不小,要这么高精度吗?发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偏心夹套,使用时,一端夹在车床的三爪卡盘上,另一端就是用来装夹你的偏心轴的;前提是,你这个偏心 ...

那意思是说,在四爪卡盘上找好精度再加工??

网友B:
偏心要求士0.005,这个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要求士0.005,这个很难

是的,确实很难,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