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注射座油缸漏油原因分析

楼主(2016-08-05):
        富强鑫机台,出现加料时,注射座油缸渗油,情况有一两月了,慢慢的多,现在已不能勉强生产。有漏油丝丝声。拆开发现,活塞有轴向细长凹坑,长有100毫米左右,宽大概半毫米,手感明显,共有3处。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漏油的,这个裂纹一开始就有吗?还是逐渐加大的?怎么会出现轴向裂纹呢?车刀不是径向吗?不知换了密封是否可以。谢谢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裂纹和凹坑不是一码事。损伤位置在活塞还是在活塞杆?在活塞发生内泄露,在活塞杆发生外泄露,损伤从外部可以观察到。从你的描述看,你说的凹坑几乎是一道槽。这样的话,大体可以判断有异物存在,划伤活塞或活塞杆同时损伤密封圈。裂纹的出现则必然是材料有问题,一般来说可能性不大。

楼主:
回2楼,是活塞杆。异物有这么坚硬吗?打开没有注意是否有异物。活塞杆是固定死的,有三道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