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空吸盘吸取塑料薄片怎样能快速送料

楼主(2016-08-05):
工件80×60×0.55mm上有4个小孔 抓取后要对准另一工件上的四个立柱进行按压装配 所以定位要求较高

网友:
摞起来,2个孔穿杆作供料定位用;另2个孔用作真空吸料时定位,薄片4个孔外其余平面作吸附面。

网友A:
自己设计制作一块真空吸板,注意吸板是按照薄片进行仿形加工的,吸板上开很多小气孔对薄片进行吸附,吸附前对薄片进行定位,吸板压住薄片然后开真空吸住薄片,这样可以保证薄片的平整度,然后进行装配,如果装配精度很高,可以在吸附后利用CCD进行位置确定,然后机械手根据位置进行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制作一块真空吸板,注意吸板是按照薄片进行仿形加工的,吸板上开很多小气孔对薄片进行吸附,吸附前 ...

十分感谢但是我要解决的是薄片怎么自动送料和定位,后续装配已有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但是我要解决的是薄片怎么自动送料和定位,后续装配已有方案

那你的薄片来料是怎么样的,一片一片的来还是堆叠在一起?送料、定位、装配薄片应该在一个夹具上,要不然你定位完成后,再去另外一个夹具上装配,那不是还得再定位一次,那你之前的定位的意义是什么?我说的用真空吸板吸附,送料、定位、装配三个过程,薄片和吸板的相对位置都是一致不变的,所以效率也不会慢,还有就是你的问题描述也不大清楚,你最好能把整个流程介绍以下,谢谢!

网友:
来料和去料要介绍清楚

网友B:
定位 用视觉定位

网友(2019-08-02):
引用 网友B:
定位 用视觉定位

视觉定位,太慢

网友(2025-02-14):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制作一块真空吸板,注意吸板是按照薄片进行仿形加工的,吸板上开很多小气孔对薄片进行吸附,吸附前 ...

你好,最近我也有类似的产品,这个吸板可以参考参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