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绳子拉力如何?

楼主(2016-08-05):
因为我算的跟书中答案不一样,还是贴上来跟大伙一起玩!补充:后来再算了下,原来我是求导的时候做错了,比较方便的方法是
对绳子长度方程,求两次导得箱子加速度a,再F=M(a+g)得解

网友:
Sa = 0  和Sb =0  不一样吗?问题感觉怪怪的。。。

另外,车是匀速的,B物件是减速运动

网友A:
根据几何关系求绳拉伸速度与变量的关系,然后求导求加速度。
见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几何关系求绳拉伸速度与变量的关系,然后求导求加速度。
见图吧:

厉害厉害!我的加速度及积分知识都忘记了,惭愧。我只能试着补充一下简单的:当Sb=0时,即箱子在地上,此时绳子拉力为0;当Sa=0时,即绳子垂直重合,拉力等于箱子重力150*9.8=1470N,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我的加速度及积分知识都忘记了,惭愧。我只能试着补充一下简单的:当Sb=0时,即箱子在地上,此 ...

前辈谦虚了。Sb=0跟SA=0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但我认为在SA=0时,此时绳子拉伸的瞬时速度为0但瞬时加速度a并不为0,所以拉力应该是大于重力的。

网友C:
原题是这么说Sa=0,Sb=0的:

试译如下:
一拖拉机用24米的绳子通过滑轮和桅杆起吊150公斤的重物。
拖拉机向右以4米每秒的速度匀速运动。
计算当Sa=5米时绳子内的张力。
(初始条件是)当Sa=0,Sb=0

俺是这么做的:

网友(点评):
首先是列方程的方法很好,顺便就省去了根号求导了。我做的时候也用了根号求导。因为那个绳子方程没有你的简便,方程里带了根号。题目玩了这么多,还是你技高一筹!佩服!今天我再出个题,望你常来坐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题是这么说Sa=0,Sb=0的:

试译如下:

这里还有个扩展题呢:有空来玩玩

网友:
全是理论的有毛用,来点真格的!
我也来个扩展题:方案图如上题,把150kg重物均速2m/s,速度波动小于0.1m/s,拉10m高,请计算其所需拖拉机功率和型号

网友(点评):
看你做了才明白太坑了,书上的翻译提问把我误导到别的方向了

网友(点评):
同时这里也出了个题,你也可以玩玩哈http://www.cmiw.cn/thread-467245-1-1.html

网友(点评):
今天出的题有解了,比较简单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