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杆获得向上的推力是多少N?

楼主(2016-08-05):
       请参阅附图,平面力系,斜面小车可水平自由移动,顶杆可垂直自由移动,斜面和顶杆底端接触且摩擦系数=0,在水平外力F1=100N的作用下,求顶杆获得向上的推力F2是多少N。

网友:
β角度是多少,角度大了是很难推得动的。即使能推动也是个易损件。

网友:
应该是最简单的力学问题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题不一般,我想多了吗

网友:
推力通过斜面被放大,力的方向发生改变。如果角度小有自锁功能。

网友:
F2 = F1 /cosβ / sinβ

网友A:
楼主已经给出了预置条件,摩擦系数为0,不知2楼和7楼的自锁从何而来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是角度大自锁,与螺纹自锁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但是螺纹是有摩擦力的,楼主的预设条件是摩擦系数为0,也就是摩擦力为0,不知如何实现自锁

网友:
计算瞬间力的大小 用法截面法计算!

网友:
tanϐ=F1/F2
F2=100/ta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经给出了预置条件,摩擦系数为0,不知2楼和7楼的自锁从何而来

角度小才能自锁,我们的设备采用的斜面角度是8°,推力放大倍数为4到5倍。

网友(点评):
自锁来自于摩擦力,这话对吧,但是摩擦系数为0,如何实现自锁呢?

网友:
F2=F1/tan(beta)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楼主为何迷茫?
我觉得13楼的解法很好,
一个最普通的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找出相等量。
牛顿第四定律: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网友:
摩擦系数为0,说明光滑接触表面约束,作用在接触点,方向沿公法线指向被约束物体.
取分离体顶杆,画出受力图。小车对顶杆的约束力的竖直方向的分量大小等于小车对顶杆向上的推力.
再取小车为研究对象,画出受力图,顶杆对小车的约束力的水平方向的分量大小等于推力F1,求出约束力F=F1/sinϐ.
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把求出的约束力带入顶杆的方程中,求出F2=F1cotϐ=100cot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度小才能自锁,我们的设备采用的斜面角度是8°,推力放大倍数为4到5倍。

自锁是指的斜面小车的角度满足自锁条件时,即使100KN的推力消失,顶杆的反向推力不会让小车移动。摩擦力为0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