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手编程问题

楼主(2016-08-05):
        如图,两张。圆弧是机械手末端的加工或者运动轨迹。半径相同,圆心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编程简单。假如圆半径不同,圆心是同一点,那么编程应该怎么编呢?用机械手适合的语言编程。

楼主:
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嘛

网友A:
不知道数控编程和机器人编程的区别,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数控编程和机器人编程的区别,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

数控编程是在一个特定的坐标系上面完成,走函数的,用数控编程的话就简单了。机械手编程可以任意坐标系,主要走点对点,可以任意的点,任意的角度

网友(点评):
机器人编程也必须在坐标系下编程吧,否则怎么给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控编程是在一个特定的坐标系上面完成,走函数的,用数控编程的话就简单了。机械手编程可以任意坐标系, ...

数控编程坐标系也是随意定的,工艺基准在哪,坐标系设在哪,看你后边描述的,机器人应该和数控编程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编程坐标系也是随意定的,工艺基准在哪,坐标系设在哪,看你后边描述的,机器人应该和数控编程是一样 ...

不完全一样

网友A:
数控编程能转行机器人编程吗?

网友B:
完全可以。机器人的施教比一般数控机床更简单

网友C:
好像机械手通常是c语言和c++编程,而且是有一套相应的软件的,而不是系统,比如windows电脑上安装了机械手的控制软件.

网友:
在应用层面都是基于逻辑语言编程,就好像数控编程和plc编程的区别,而在开发层面,数控机床的解唯一,而机器人的不唯一。比如从a点到b点的速度和轨迹的解,在数控机床上有唯一的最优解,而在机器人上有无数个最优解,关键是你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编程能转行机器人编程吗?

也不是,偶尔接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编程能转行机器人编程吗?

也不是,偶尔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机器人的施教比一般数控机床更简单

是啊,可以啊,可以给个编程来看看么?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机械手通常是c语言和c++编程,而且是有一套相应的软件的,而不是系统,比如windows电脑上安装了机械手的 ...

是的,是的,没错,一个应用程序而已,还可以用一个手持示教器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