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螺栓打进力矩问题

楼主(2016-08-05):
请教下空心螺栓的打进力矩问题和教程  多谢!
M10外螺纹,打了直径是5mm的通孔,请问下他的紧固力矩是多少  还有这类空心螺纹类零件的紧固力矩怎么确定

网友A:
有相应的标准 ,网上有的,一种型号的螺栓对应一种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应的标准 ,网上有的,一种型号的螺栓对应一种力矩

那请问下锁紧力矩跟螺纹是不是空心是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锁紧力矩跟螺纹是不是空心是否有关系

这个不清楚,不过我们公司的螺栓都是实心的,力矩是查标准定的

网友B:
拧紧力矩是指螺纹摩擦产生的力矩和螺帽支承平面产生的力矩,和螺栓是否内空没有直接的关系。

螺纹拧紧力矩

螺纹拧紧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紧力矩是指螺纹摩擦产生的力矩和螺帽支承平面产生的力矩,和螺栓是否内空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如果壁厚只有0.5mm的空心螺栓呢  总感觉不结实啊  破坏力矩会小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壁厚只有0.5mm的空心螺栓呢  总感觉不结实啊  破坏力矩会小很多啊

最近在研究螺栓。这个可以根据As值来确定。
As是螺栓公称应力截面积,和螺纹的小径截面面积数值上相似。比如M10粗牙的小径8.376,面积约55,As是58,空心的话,减去空心的面积应该就好了。
预紧力矩M=系数K×公称直径d×(0.5~0.7)屈服极限×公称应力截面积As,所以M和As是正比关系。

比如M10的空心,打了φ3的孔,那M'=M×(1-3.14×1.5×1.5/58)=0.878×M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As查表:
螺纹公称直径d/mm
3
3.5
4
5
6
7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7
30
33
36
公称应力截面积As/mm2
5.03
6.78
8.78
14.2
20.1
28.9
36.6
58
84.3
115
157
192
245
303
353
459
561
694
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