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行星传动机构求详解

楼主(2016-08-05):
如下题:

下面是答案

没有看明白W2是轮2的那个角速度,因为有个自转和公转,不知道属于那个?
有大侠熟悉的,帮我梳理下

网友:
你先想想看什么是转动,什么又是公转吧。

网友A(2017-09-11):
都是相对于地的绝对速度

网友(2023-06-16):
对于书上的行星传动速比计算,我一直想不明白;就是给整个行星机构一个-ωH;然后各个相对转速都减去ωH;但是只有中心轮和行星架是同轴的,行星轮公转是同轴的,自转是不同轴的;现在的问题是行星轮的相对ωH的转动轴线是哪里;转化后的转速不同啊。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相对于地的绝对速度

机械原理行星传动计算速比也是吧?我就是想不明白行星轮  h
ωa=ωa-ωh,行星轮既有公转又有自转,ωh与与太阳轮旋转轴线相同,可以理解。行星轮和行星架,不同的旋转轴线怎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