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图纸怎么剖面线都不画?

楼主(2016-08-05):
今天看一份日本人的外形图纸,有50张左右吧,不管是装配图,还是零件图,很少用剖面线,不管是半剖,全剖,旋转剖,局部剖,大部分都没有剖面线?有点纳闷了,这是日本人的标准?看着有点不适应。请前辈们指教,是什么道理?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是的。好多不一样。

网友:
楼主把图片传上来,我等好学习

网友:
不会吧!我看过美国、德国的的电气控制图,与我国的其实也差不多。所说我国的标准与国际标准比较相似,因为起步晚。

网友:
是的,只要能读懂,是可以省略的。

网友(点评):
国标也这样讲。

网友(点评):
日本图纸很普遍,国内图纸不多见。

网友:
这种情况零件图多一些,装配图少一些。

网友:
日本人太懒

网友:
也有可能是经过处理的“缩水”图纸

网友A:
我也见过韩国的图纸,完全不规范,不知是这位画图的不规范还是都这样,整数后边有不一样的0,0越多,代表这个尺寸越重要,没标公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见过韩国的图纸,完全不规范,不知是这位画图的不规范还是都这样,整数后边有不一样的0,0越多,代表这 ...

那个后缀0是代表精度等级的,小数点后位数越多精度越高
能很好地简化设计流程

一般有个表格表示多少位小数对应的公差

网友(点评):
我感觉没量化,检验都没法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后缀0是代表精度等级的,小数点后位数越多精度越高
能很好地简化设计流程

多少个0是标,公差也是标,也不能省多少时间。这个问题很重要,多重要说不清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个0是标,公差也是标,也不能省多少时间。这个问题很重要,多重要说不清白

这种未注公差
按国标都是查表按长度和加工精度选取,比较费时
用小数表示更简单直接
比如1位小数代表±0.5的公差,2位±0.25。。。看图就知道

结合SolidWorks自动显示后缀0的功能,标注尺寸很方便

当然,重要尺寸不能这么偷懒

网友:
图纸是为了加工制造,看懂就行

网友:
这很正常,日韩的图纸能不用刨面就不用,他们习惯用虚线。

网友:
看的明白的话一般都不画的

网友:
没看过啊

网友C:
他们图纸分几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图纸分几类的

是怎么分的,请教一下。有什么规范吗?

网友D:
日本人对待工作是出了名的认真,你多虑了

网友:
图纸缩水了,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人对待工作是出了名的认真,你多虑了

没接触过小日本的图纸

网友:
我接触的日本图纸上是有剖面线的啊(普利司通和住友),可能不同的公司也不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怎么分的,请教一下。有什么规范吗?

比如存档的是给专业人士看的、还有下发工人的加工图就简单的很。

网友:
还是直观一点 好

网友:
估计给你的处理过的,看过些日本的图纸,很细致

网友:
日本人视图能力强。

网友(点评):
何出此言?

网友(点评):
没有剖切线肯定不好识别的,剖切线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视图者看懂图纸。

网友:
而且没标公差,很是奇怪。问他们,说是个个尺寸都重要,显然不讲道理。
那种说按小数点位数确定公差的,但是都是对称公差,这不合理吧。

网友(2016-10-08):
经常做点日本出口的零件,他们的图纸确实有些没有剖面线,个人认为不影响视图情况,图纸越简单越好,这样挺好的

网友:
我在日企工作的时候出的图也全部没有剖面线,日本拿过来的图纸也是没剖面线的,没出现过没有剖面线就看不懂图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没剖面线还挺整洁挺好的

网友(2018-11-22):
看不懂的日文可以帮你翻译

网友:
日本子的图纸确实很详细,以前接触过普利司通轮胎的模具图纸,只要你加工不错,出来的产品肯定是一样的,如果哪个地方你感觉缺尺寸或者有异议,那基本是你没仔细看图纸而国内的好多轮胎模具图纸基本上就差标注以实物为准了

网友(2019-08-23):
国标也有类似的规定!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剖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