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145,压力100MPa,选什么材料,壁厚怎么算?

楼主(2016-08-05):
做压力实验的,之前看到法国的一个设备壁厚只有40,用的不锈钢,可能吗?

网友A:
100MPa是工作压力,还是试验压力?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B:
液压缸实验?

网友C:
按304算的话,2*205*40/145=113.1,可以

网友D:
原来看见过别人算CNG高压气瓶壁厚,压力30MPa,用的ansys软件中的有限元分析来校验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Pa是工作压力,还是试验压力?

有计算公式吗?

工作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缸实验?

相当于是个压力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304算的话,2*205*40/145=113.1,可以

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呀,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呀,看不懂

圆周应力公式,做的压力容器这个公式都应该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看见过别人算CNG高压气瓶壁厚,压力30MPa,用的ansys软件中的有限元分析来校验壁厚。

不会用,公司条件有限,电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周应力公式,做的压力容器这个公式都应该知道

才做不久,还是个小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才做不久,还是个小白

多翻翻书,提问之前先自己翻翻资料,百度一下,压力容器这块网上资料挺多的,加强下基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翻翻书,提问之前先自己翻翻资料,百度一下,压力容器这块网上资料挺多的,加强下基础学习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用经验公式计算。如果用45号钢无缝管来做大约70MM左右的壁厚就够了。是否正确还请专家指教。

网友:
GB150 钢制压力容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304算的话,2*205*40/145=113.1,可以

按正应力的屈服强度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按正应力的屈服强度算吗?

按照屈服强度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照屈服强度算的

为啥我算的是:σ=FS/S‘=P*π*d^2/4/(2*π*d/2*40)=90.625Mpa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算的是:σ=FS/S‘=P*π*d^2/4/(2*π*d/2*40)=90.625Mpa

薄壁圆筒圆周压力有公式可求,这个是日本土屋上面的

网友(点评):
感觉应该是PD/4t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htw8Ni5yNgkmvFr1TSjaX7acbNF219Yzc9gku2ldhg796ITDmSQsYmN6SgPH2UcyEIlchC9cUbHKfNoiFxU5JENBlJF-9rTAsryB1Ar567,上面有推导过程,

网友(点评):
你算得这个是轴向应力,不是圆周应力

网友(点评):
了解了,没算那个。呵呵。

网友F:
参考压力容器手册,有薄壁公式,有适用于厚壁的。对于 压力100mpa来说pd/2t简易公式就不太适用了,可能得用第三或第四强度理论

网友:
3.14*72.5*72.5*100=1650462n=165046KG=165T,允许我先静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参考压力容器手册,有薄壁公式,有适用于厚壁的。对于 压力100mpa来说pd/2t简易公式就不太适用了,可能得用 ...

前辈说的是,重要压力容器必须严谨,这个只是简单计算而已

网友:
       现实中用的一般大缸径 高压力油缸 用经过预拉的钢筋缠绕油缸表面可以提高油缸表面的抗压强度

网友:
材料用好一点,厚度40mm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