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薄板焊接变形

楼主(2016-08-05):
       最近做了一个1.5 5052的铝合金薄板箱子,大概是506*540*480的大小,焊后变形较大,做了一套工装后,焊接后样子基本上不太难看,好不容把平面度调到1mm范围内,但是箱子上的孔距变了,而且对角线上的误差达到7mm以上。箱子由4块薄板拼接而成,条形的话担心图示位置对接会开裂,1.5mm的薄板对接,焊缝要求打磨处理。想问问各位大神,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调整过来。

网友A:
薄翻厚焊,薄板连接处折一道边,表面点焊即可,翻边处可长焊

网友B:
先问下你们用的什么焊接方法焊的铝板?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问下你们用的什么焊接方法焊的铝板?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 MIG焊机 氩弧焊 ER5056 2.0焊丝

网友C:
薄的铝板大框架尽量折弯成型,焊接最好是点焊或电阻搭接焊,最后视情况适当整形,这样变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翻厚焊,薄板连接处折一道边,表面点焊即可,翻边处可长焊

翻遍后不好去除,甲方不同修改模型,因此焊接后必须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的铝板大框架尽量折弯成型,焊接最好是点焊或电阻搭接焊,最后视情况适当整形,这样变形小。

我也想呀! 折成一个U字形,再来一块板,焊缝少,而且还好焊,四周的蓝色天子我仅仅想把段焊的间距改一改都不能,更别提电阻点焊。 甲方的图纸是从日本买回来的,没有设计权,一旦不按照图纸施工,出了问题全是甲方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