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新人求指导

楼主(2016-08-05):
        今年五月份刚接触电机,也就是刚毕业,到现在也差不多三个月了,从事的是交流电机这块。带我的师傅呢是工艺出身,今年三十岁。由于刚过来自己对电极这块什么都不懂,所以每次看它们装电机的时候,自己也跟着后面装。最后呢发现只知道工艺这块不行,这电机学原理还得知道才行,然后呢就开始在多余的时间之外开始学这个,说实话以前没学过,刚接触的时候感觉就是在‘啃’,过了2个多月也就刚把交流这块差不多的学了一遍(其实还有好多地方不是很懂),但是每次带我的那个师傅看到我学这个的时候,就说你学这个一点用都没,根本用不到(是这样的,带我的师傅自己做项目的时候所有的电机参数都是由公司请的技术外援算好了的,直接发来给我那师傅的,让他直接按照参数买材料回来的)。所有我就很纳闷,他这人存的到底是什么心思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没有现成的方案(因为所有的参数都是由外面的技术外援计算好了直接给我们的),所有我不清楚如果做一台交流电机,要计算哪些参数,或者的是说我想知道需要计算哪些。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线圈的感应电动势的大小对于电机有什么样的影响等(我想知道这些并不是自不量力的说现在想着设计电机,其实是想根据这些东西针对性的看一些书,感觉这样学起来应该会快一点吧)
       所以恳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给指条明路吧

网友A:
多学一点总没错。你想要发展得更好就不能像你师傅那样固步自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学一点总没错。你想要发展得更好就不能像你师傅那样固步自封。

大侠  你是做电机这块的吗 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根据我提的第二个问题,给一些指导啊

网友:
推荐你去西莫电机论坛看看;电机太复杂了,机械的玩不了

网友B:
电机设计,一般公司分电磁设计、结构设计;
但相对工艺来说,工艺要复杂得多,学习的东西更多。
一般有装配(压定子、装轴承、上螺丝及后续的检测工位等)、
定子(绕线、嵌线、整形、引线、浸漆等)、
转子(铸铝、铰孔、精车外圆、压轴、涂防锈层、校平衡等)、
机壳(有铸铝与五金之分,铸铝一般是压铸、车加工、滚孔;五金主要有冲压、或钣金成型等)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电机厂做工艺,现在隔得太久,很多都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是在那个电机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设计,一般公司分电磁设计、结构设计;
但相对工艺来说,工艺要复杂得多,学习的东西更多。
一般有装 ...

无锡梦阳下的一个子公司 梦元

网友:
在这个公司用不到,并不代表你在其它公司用不到,学到东西,是你自己的。
你师父准备在这个公司呆一辈子,不准备挪窝,所以说没用。你不可能呆一辈子,以后事情谁也说不准。
你把技术外援的知识搞透,你就是专家了。

网友:
电机厂我也呆过,做汽车起动机和汽车发电机的,但做的是设备方面的,没有搞过电机设计,制造也算涉及过,如在新车间新设备的安装调试和验收时,制造电机的相关部件。个人记得电机厂的电机设计就那几个工程师在做,而且主要结构都不怎么有大的变化,已经是有一系列型号的了,当然也会为特殊要求的厂家设计,改动安装尺寸,甚至参数。
个人认为,首先做好本职工艺制造装配工作,有空当然也最好也会设计和计算。

网友:
建议楼主搜一下人大犬太的帖子看看,包括回帖。从根上倒,看看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或许会有点方向

网友:
电机确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涉及到的知识面比较多,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电磁学理论,我现在做的一个产品也用到电机,但是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吃不透,只能依赖供应商。有一点是明确的,电机的输出扭矩要看他的负载

网友C:
电机分电磁设计,结构设计,工艺;楼上说得对,西莫电机论坛很好,学好电机学基础,学个软件比如ansoft做工具,可以省掉很多设计计算和绕组划分;以某一类电机入手,比如交流异步,永磁无刷....

网友D:
这种师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会遇到的,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学好吧,艺多不压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分电磁设计,结构设计,工艺;楼上说得对,西莫电机论坛很好,学好电机学基础,学个软件比如ansoft做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师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会遇到的,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学好吧,艺多不压身

说的也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