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图示零件的吗?

楼主(2016-08-05):
见零件图片,用于轮胎贴合工艺序中,材料有些像阻尼布但不确认。

网友A:
有点像这里的件!

网友B:
没见过,应该是生产轮胎过程中某工序的一个辅助夹具;比如在生产轮胎的裁剪工序,将多余的剪掉时,可能就用到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这里的件!

不是联轴器,这个材料不是金属的,摸上去有硬绒布的感觉

网友(点评):
联轴器不一定都是由金属件组成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算是联轴器,只是一个单独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应该是生产轮胎过程中某工序的一个辅助夹具;比如在生产轮胎的裁剪工序,将多余的剪掉时,可能就用 ...

嗯,是类似一个辅助件,说是轮胎贴合的某个进口设备上用的

网友:
有点像橡胶啊 EP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