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中心线吧!

楼主(2016-08-05):
今天一张图引起了歧义,同事说不能完全表达左右两侧的结构。他建议是在这个剖面图的基础上,使剖面箭头方向相反,再做一个视图。
但是我认为加了中心线就标明是两边对称的了。
请问各位大侠,中心线的定义到底是怎样的,什么情况用?
如果两边形状对称,但是上面开孔不对称,是否可以用?
最好引用资料说明。

网友:
将图形上下重复标注去了。将销孔标配制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wot the hell r u talking about?

网友:
你这图本来就不是完全对称的,按你同事所说的做大家都能理解,只不过多画一个视图,如果真有一个比较标准的表示方法也许大家都不理解,还要费很多口舌跟许多人解释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主视图是不是少了线,因为A-A视图 下面是空的。。。。。。

网友(点评):
空的地方就是剖不到的地方

网友(点评):
个人觉的主视图应该还有虚线的,不然真不明白下面掏空的位置。

网友(点评):
应当是作图问题,应理解软件的原理就好了!

网友(点评):
确实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A:
我的理解或者写“销孔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我就纠结这个地方啊
从下面把尺寸线拉上来穿过上下的孔吧,不好看
所以我就分别标注了 ,不然我怕他们理解不了两边是对称的

网友(点评):
重复标注就不“违法”吗?

网友(点评):
有要求对称孔用中心线连续的吗?

网友:
工件本身就不是对称件,对称的定义就是从中间对折,两边完全重合一致

网友:
谁告诉你加中心线,就表示对称的意思。说实在的,一旦加工误会,出了错就是你画图的。老老实实多出一个图,你都不用下车间去挨个解释,对大家都好的事,你不做你想做死吗。

网友:
下面的掏空情况好好表达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添加一个后视或者是右视表达一下

网友:
第一个应该讨论的不应该是视图摆放不合适吗?下面掏空的谁能一眼看懂啊
对称的事,如果只有一个孔不对称还勉强好说,两个孔还用什么对称啊,再加两个孔能怎么地,两个孔放到对称位置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两个定位销孔还真不能整对称的

网友:
图纸有不少其它细节问题。

网友:
工程图上加个辅助读图的正等轴测图,即三维图,并能看到零件下面的形状,就行了。

网友:
楼主在主视图、左视图上都标了一条水平方向的中心线,这没什么问题。

两只中心距为25,直径8.5的螺纹底孔  深度29.5?
好像打穿了也不过25深。

网友:
1.这个图的重点不在对称。
2.不过,这个零件除了配作的销孔,不就是对称的吗,可以视为对称吧。

网友:
主视图右边两个沉头孔水平方向定位尺寸在哪?

网友:
主视图中孔的位置及尺寸都表达清楚了,不必纠结是否对称的问题。
但剖视图中右下方缺口部分在主视图中没有表达出来,不知道宽度尺寸。

网友:
图的作用是传达你的设计意图、要求,最根本的要求是能被用图的人很好地理解,不会产生歧义。工程图规范的意义在于建立制图与读图的统一的图面语言。所以,按标准绘图是基本的职业素养,也是对用图的人的尊重。在遵守规范的前提下,有一些画法可以有一定的灵活和变通。你这个件既对称又不绝对地完全对称,通常会标上中心线,同时对不对称的结构作明确的、专门的说明。如果使用图纸的人了解你的设计,与你有默契,也参与了你的设计过程,这个不是问题。如果你们之间不太熟悉,除了图纸上注明外,最好带着图下车间,面对面交代清楚。如果你同事的建议在你的工作圈子里是个普遍做法,容易被理解接受,你最好也采纳这个建议,虽然一般来说这种画法不太普遍。总之,工程师画图不是美术家画画,美术家可以天马行空,工程师不可以。

网友:
我是做加工的,你同事说的有道理,再加一个剖视图,这个零件的表达就很清楚了

网友:
再加两个∅6的通孔行么,就对称了....

网友:
“大概”的样子。公差没有查就不填了!这是CAXA图还是CAD的图耐看!

网友(点评):
不说公差,图形仍然没有表达完整,会有理解歧义。 没有完工的图,不多说什么。

网友(点评):
只论中心和对称,其实这图深究起来,,,。不是当事人很多信息不了解,不想太多了!

网友:
挖空的部分明显没有表示清楚,有歧义

网友:
1:正视图,右/下视图,应该摆出来。正视图显示隐藏线,就是把看不到的线以虚线显示.
2:如果我标,正视图直接把中心线X,Y,方向显示出来,直接零点分钟拉数,零点就以中心线为准。
3:剖面直接以Z行样式.

网友:
我邮箱:shuo_wang1@jabil.com

网友:
很多社友对楼主的图中中心线的存在意义持有否定意见。

很简单,把这个中心线去掉再看,然后再对比,不就很好理解吗?

俩孔必须是以这个中心线对称的才能划中心线?

尺寸基准的中心线怎么办?别像某位层主竟然为讨论中心线的存在意义和存在方式要谁改设计。。。

网友:
楼主作业没完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