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轴承

楼主(2016-08-05):
机床加工产品长度在10米,内径拉镗,单边吃刀量5mm
然后我不知道主轴位置选用圆柱滚子轴承,还是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个人感觉圆锥滚子轴承比圆柱滚子轴承更合适一些,还得听大神的意见,我对机床不了解,支承方式不熟悉,但是10米的,刚度如何保证的,这个,想想这个长度,恐怕得组合轴承。

网友A:
拉镗加工,应该有轴向力。建议前面选用圆柱滚子轴承,后面选两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镗加工,应该有轴向力。建议前面选用圆柱滚子轴承,后面选两圆锥滚子轴承。

怪我漏掉了,拉镗,推镗两用
是不是前后都可以用两圆锥滚子轴承,然后反向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我漏掉了,拉镗,推镗两用
是不是前后都可以用两圆锥滚子轴承,然后反向安装?

如果转速不高,对旋转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两圆锥滚子轴承,一前一后,反向安装刚性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速不高,对旋转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两圆锥滚子轴承,一前一后,反向安装刚性会好一些。

谢谢大神,学到了。可以述职忽悠boss了T 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学到了。可以述职忽悠boss了T T

圆锥滚子轴承背对背安装时,合力作用线将支点外移(两支点跨距增大),如果主轴受力点在外侧时,减轻了载荷对轴产生的弯矩,如果主轴载荷在中间,则加大了载荷对轴产生的弯矩.面对面安装则相反。

网友:
铣床主轴有用滚子轴承的,镗床没见过。究其原因,镗床主轴转速高,精度要求高,载荷相对不大。

网友:
这种机床没见过,不过轴承选用需要看你作用在轴承上的力的,是轴向力,还是径向力,还是其它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买卖挖机 可以看下二手汇工程机械网 的, 车况真实有保障

大兄弟,你走错片场了吧

网友(2017-02-18):
圆锥滚子轴承,成对反向安装。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采用角接触

网友:
车床的结构是前面是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加推力球轴承
后面是双列圆柱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