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吸取塑料薄片怎样能快速送料要求定位

楼主(2016-08-05):
工件80×60×0.55mm上有4个小孔 抓取后要对准另一工件上的四个立柱进行按压装配 所以定位要求较高

楼主:
为什么就是发不上来图片呢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
我想了解的是立柱和孔具体偏差控制在多少!
有两种方法1)保证你工件的X和Y,相对你的立柱位移偏差要固定死,所以,你剩下执行的动作就是,向下吸附-上来-移动-向下装配;
               2)你可能要用到摄像头,进行抓取拍照,然后相对立柱工件补偿他的位置偏差进行装配!

楼主:
我想问的是像这种薄片用怎样的送料机构能够完成送料而且薄片分正反面

网友A:
随便放着的工件,随便拿起来,到装的时候了,才想起对准的事儿,那当然是麻烦事儿了。

归整好的工件,指定方向指定位置拿起,指定方向移动,那定位就没什么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放着的工件,随便拿起来,到装的时候了,才想起对准的事儿,那当然是麻烦事儿了。

归整好的工件,指 ...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网友:
1,摞起来,用其中的两个孔穿上两根杆作定位。
2,制作吸盘,吸盘避开两根杆去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