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外挂插入的螺栓总是定位到基准坐标系

楼主(2016-08-05):
已经“插入”-“点”,也选了这个点,可还是往基准坐标系上跑。希望插入到箭头所指的位置。
咋弄呢?

用的下面这种外挂

网友:
再移动一次,你不怕麻烦把wcs移过去也行。

网友:
你把基准坐标系动一下试试

楼主:
重新建立了个基准坐标系,可是这个外挂还是任原来的点呢!

网友:
参考没选对,拉开看看,下面有个wcs的

网友(点评):
我刚刚在六面体上试了两次,没问题,注意是工作坐标系wcs。

网友(点评):
真的太感谢兄台了,一直耐心的指导

网友:
其实问题也不大,装配定位一次就行。可能是外挂问题,即使不用外挂,插入标准件时,如果标准件制作时不在坐标系原点,它就会偏差。

网友:
你们都是用装配建模,一个零件对应一个文件的吗?
我一般一个部装对应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