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实现图示剖面线

楼主(2016-08-05):
图上为CAD绘制的图纸,请问下solidworks出工程图的时候可以实现这种方式吗,

如果用线条去画出来在贴上去就太麻烦了。最好是有这种功能,求知道的舍友告知!感谢!

网友A:
就是局部剖的画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局部剖的画法啊

不是画法,我需要的是这种表达方式,因为一端是完全剖,一端不是完全剖,那条线就很好的表达了这个意思,我需要的是这条线如何快速实现。或者这是什么画法

网友(点评):
画法与表达方式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B:
骚年看来还是练得少,多用sw出工程图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年看来还是练得少,多用sw出工程图就会了

兄弟  知道就讲出来,我用solidworks已经四五年了,以上画法是CAD画法,我是想SW是不是也有相似的画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  知道就讲出来,我用solidworks已经四五年了,以上画法是CAD画法,我是想SW是不是也有相似的画法

就是用这两个命令,局部放大可能不需要,可以表达出你想要的意思,但不一定能做到和CAD一模一样。sw出工程图有时不能按CAD的思维去做,只要能表达清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这两个命令,局部放大可能不需要,可以表达出你想要的意思,但不一定能做到和CAD一模一样。sw出工 ...

以上的办法我倒是知道。是我表述不太清楚,我公司其他人都是用SW绘制三维,然后用CAD绘工程图,(对他们的使用习惯我也是醉了),只有我一个人用SW绘三维和二维,公司要统一图纸标注格式,标注方式要相同,只能牺牲我做出更改了。

所以我才会寻求以上CAD的标识方法,虽然两个软件标注不同但是并不不影响观看,不过既然公司有规定,就要寻求办法统一。

网友(点评):
每次看到“SW绘制三维,然后用CAD绘工程图”类似的做法,就不禁有个疑问:你们累不累啊?----楼主实在没办法就在sw工程里手动画吧,公司这么死规定还能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是啊 ,我也感觉莫名其妙。有一次还被人数落,你CAD怎么用的这么差啊,我感觉好羞愧。

网友(点评):
请问,你是怎么做工程图模板的?

网友:
是这个意思么?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遇到公司这种规定也是醉了,那就把其它在SW二维里面画完了,然后导出到dwg格式,将这部分单独修改一下吧。

网友:
cad那种本来就不规范,人为乱搞的,还要依他为标准

网友:
cad那是断裂视图的画法

网友:
我的回复怎么不见了呢,奇怪啦,发了三次都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上的办法我倒是知道。是我表述不太清楚,我公司其他人都是用SW绘制三维,然后用CAD绘工程图,(对他们 ...

工程图模板简单的,就图纸格式哪里,编辑图纸格式。可以更改你想要的样式

网友:
真要这种也还不容易,把sw视图转化成草图,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