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凸模求教

楼主(2016-08-05):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图示挂钩的凸模

楼主:
本人用的是CROE,其实软件无所谓,主要是建模的思路。哪位前辈指点一下,钣金刚接触

网友:
模具冲压的。你需要线设置个冲压模具

网友:
楼主是求凸模的画法还是模具的设计?画法的话需要先做一个成型的模块,然后在钣金成型时直接调用这个模块就可以了。
做模具的话找专业的模具厂家,提供成型的尺寸,使用的材料及板厚就可以了。有了模具就可以直接冲压成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