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计算求助

楼主(2016-08-05):
       如图,主动轮与电机固定,从动轮与机架固定,两个行车轮上部与小车连接,下部与导轨连接。小车通过活动链轮及轴进行前后移动。现在已知小车重量2t,速度在0.1-1m/s。想请教各位怎么计算小车所需推力、链轮链条提供的推力及链轮链条的选型。图示总长19m。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一下或者指条明路我自己研究。谢谢

网友A:
电机用伺服电机就能控制这个速度,小车走导轨,摩擦力很少,如数控机床的导轨一样,导轨的摩擦系数多少,你可以查一下,再计算一个这个推力,再根据这个选择伺服电机。

网友B:
行星轮是与齿条啮合的吗?

网友C:
你为什么用这种结构?中间链轮那部分能带动小车吗?一般这种东西都是链条一端接到小车上,一端接到小车的另一端。另外你不知道小车的阻力怎么计算推力啊,链条的选型也是根据你的阻力选出来的,选出用什么样的链条以后你再看技术手册就好了

网友D:
这么长距离,链条的张紧也是个问题,你的速度也不需要很快,为什么不考虑齿轮齿条传动?我们这么长距离都用齿轮齿条来实现,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星轮是与齿条啮合的吗?

这是链轮和链条的配合。。。

网友(点评):
那就不必要活动链轮了,直接把小车和链条某点固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用这种结构?中间链轮那部分能带动小车吗?一般这种东西都是链条一端接到小车上,一端接到小车的另 ...

客户要求,齿轮齿条客户不接受,又是在水下,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传动。算阻力的话只要知道推到小车需要多大的力,链条能够提供多大的力是不是就可以选择链轮和链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长距离,链条的张紧也是个问题,你的速度也不需要很快,为什么不考虑齿轮齿条传动?我们这么长距离都用 ...

客户不接受齿轮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伺服电机就能控制这个速度,小车走导轨,摩擦力很少,如数控机床的导轨一样,导轨的摩擦系数多少,你 ...

有没有类似的设计说明或者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参考的

网友E:
楼主提出的几个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1、关于小车推力,根据楼主的描述,可以看的出工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小车推力可以最简单的计算:F=umg,u:小车与轨道的摩擦系数,m:(小车+载重)质量,g:重力加速度。(备注:整个运输的受到很多摩擦力,因为工况一般,没必要做精细计算,u可以取0.3)
2、理论上小车上受到到的总摩擦力就是链条的所承受的拉力,现在可以预估一下要选着的所需功率P=FV,V就是传动速度,然后电机功率为2P(这里的安全系数取2);
3、根据传动力和小车轮转速(根据链条速度和预估的链轮直径可以求得转速),可以简单的求得链条型号和齿轮齿数;(这里可以参看米思米后面的技术参数,很详细)。
以上是回答了楼主的问题了。
说说自己的看法:
以前见过一个类似的机构,那是火车转向架清洗的,采用的是钢丝绳+绞磨机来回拉的形式,简单粗暴,生锈都可以用;如果楼主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链轮和链条的配合。。。

不可以。。。两个小车在同一个水平面同一个轨道上,如果是一个车可以。。。两个车会干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提出的几个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1、关于小车推力,根据楼主的描述,可以看的出工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小 ...

感谢高人指点。。。这个小车要求挺高是在水下作业所以您说的方式可能不行。。。请教楼主这个机构可行性大吗(忽略张紧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齿轮齿条客户不接受,又是在水下,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传动。算阻力的话只要知道推到小车需要多 ...

如果用链条的话通常都是链条和小车直接连接到一起的,你这样说实话没看懂怎么让链轮带动小车移动。链轮如果是固定式的还好,要是能转动那么它就带不动小车了

网友(点评):
相同疑问,用这种方式拉小车,大开眼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高人指点。。。这个小车要求挺高是在水下作业所以您说的方式可能不行。。。请教楼主这个机构可行性大 ...

我担心的是你速度这块,小车在水里车轮会不会打滑。至于链这块,加张紧轮传动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担心的是你速度这块,小车在水里车轮会不会打滑。至于链这块,加张紧轮传动是没问题!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链条的话通常都是链条和小车直接连接到一起的,你这样说实话没看懂怎么让链轮带动小车移动。链轮如 ...

链轮根小车轴固定,链轮转动小车轴也跟着转动,小车自然也跟着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链轮根小车轴固定,链轮转动小车轴也跟着转动,小车自然也跟着走了

就你连接这两个齿肯定打滑,想都不用想,不信你做出来试试,我上下线都有链条包裹还会打滑呢,别说你就这一两个齿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连接这两个齿肯定打滑,想都不用想,不信你做出来试试,我上下线都有链条包裹还会打滑呢,别说你就这 ...

那如果是这样只能把链条固定在小车上,那如果小车要来回运动通过电机的正反转可以实现吗

网友(点评):
可以实现,我查了一下,链轮的包裹角不应该小于90°,所以你的方案不成立

网友:
链条固定在小车上,电机带动小车正反转,感觉应该可以。可否考虑另外一种结构,用钢丝绳加卷扬机机构,钢丝绳固定在小车上,卷扬机通过绳轮带动小车左右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提出的几个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1、关于小车推力,根据楼主的描述,可以看的出工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小 ...

怎么没找到转向架清洗机的图片,您那有类似的我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F:
楼主这个方案,电机反转的话,还能带动小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方案,电机反转的话,还能带动小车吗?

此方案已改成链条直接与小车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