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导轨齿条和铝型材

楼主(2016-08-05):
最近需要一些V型导轨齿条和机架用的铝型材,找了几天没找到合适,有知道的社友可否推荐几个。

网友A:
我一般找东西实在找不到,到阿里巴巴上找,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找东西实在找不到,到阿里巴巴上找,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收获。

别说阿里和慧聪了,我都开始从百度图片开始找,还是没有合适。要么需要定做,要么就是天价

网友:
Misumi铝型材.
参考资料:链接: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v2bTEh 密码: gnyk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阿里和慧聪了,我都开始从百度图片开始找,还是没有合适。要么需要定做,要么就是天价

不知道你的铝型材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们这里有一家铝型材的生产厂家。

网友(点评):
能方便安装20直线导轨的最佳,截面在100*100以上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要求说得再具体一些,别人才知道怎么帮助你!

网友:
米思米的考虑过没有?

网友:
我们有生产导轨和铝型材,但不知道是否合乎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