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在大量不同长度方管中间钻眼

楼主(2016-08-05):
主体是一台台钻,做一个怎样的附加装置,可以方管材料一放上去,处理下,台钻正好打在中间啊,误差要求小于3毫米.主要就是定位,大神们快来拯救我吧

网友:
做一个长度方向可调节的定位装置就可以了,满足你不同长度的要求。

网友A:
用一角钢固定在台钻工作台上,用一U型滑块通过紧定螺钉固定在角钢上,换规格需要移动时,旋松紧定螺钉。这种结构简单,我们曾经用过。

网友:
3楼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角钢固定在台钻工作台上,用一U型滑块通过紧定螺钉固定在角钢上,换规格需要移动时,旋松紧定螺钉。这 ...

我们也用这种形式的简易装置加工,前提是台钻要固定住,调试要准确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要能自动找中?

网友:
正反牙丝杆不就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