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体下怎样自动检索

楼主(2016-08-05):
       以前用solidworks的时候习惯把一个大装配中的几个小装配体放在同一文件夹下的不同文件夹里,SolidWorks下次打开会自动检索子文件夹里面的,请问ProE怎样实现这种功能?现在每次打开里面东西都得自己在找一遍,要么把装配体中的所有零件放在同一文件夹里面,不过这样好乱。

网友A:
在选项中设置config文件,指定子装配体的位置(路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项中设置config文件,指定子装配体的位置(路径)即可

实用性太差,不能每次创建装配体都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用性太差,不能每次创建装配体都设置啊

没办法啊,proe就是这样啊,不过设置好就可以了,刚开始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