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使用求助

楼主(2016-08-05):
       本人用Solidworks也好多年了,目前用2015SP5.0,在使用中发现有个小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是否遇到过。
       问题的具体情况是:我在一个零件上用异形孔打孔,螺纹孔和沉头孔,标准为ISO或者GB螺纹孔一般是缺省的给定深度,这样的话,沉头孔深度也是缺省的给定深度,不能钻穿,如果我把沉头孔的深度改为完全贯穿,那么螺纹孔的深度也是完全贯穿的,要手动改为“给定深度”。但是在下一回合如果生成沉头孔的话,沉头孔又变成“给定深度”,不能贯穿零件,非常烦恼。
       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知道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求助的标题不够明确。
这个问题可以设置“添加收藏“,下次用的时候调用。

网友(点评):
说的好!我用了这么多年都没发现,下次试试看!

网友:
比我还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的标题不够明确。
这个问题可以设置“添加收藏“,下次用的时候调用。

一语点破,我也是刚知道,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