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常用抱紧环设计加工尺寸

楼主(2016-08-05):
发一份外企抱紧环的设计加工尺寸,此件常用于杆上定位,按此尺寸设计加工没问题。

抱紧环尺寸

抱紧环尺寸

网友A:
用来做凸轮的固定块可以吗?有些凸轮要调整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做凸轮的固定块可以吗?有些凸轮要调整角度的。

作凸轮固定块不合理,凸轮轴心有变化。

网友(点评):
那么用什么固定方式好呢?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无私贡献,内孔加工成螺纹,用来固定轴承内圈,在振动工况下,防松效果特别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作凸轮固定块不合理,凸轮轴心有变化。

我们常用的凸轮固定方式。

大凸轮固定座

大凸轮固定座

大凸轮开腰形槽

大凸轮开腰形槽

小凸轮开夹紧槽

小凸轮开夹紧槽

网友B:
有相近的国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常用的凸轮固定方式。

还有些问题冒昧请教一下:
(1)大凸轮斜割成两块?
(2)小凸轮上有R46.01这样的数字,是为了过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常用的凸轮固定方式。

没用过凸轮,但是有点想法,请楼主指导一下
1.凸轮固定座上面的4个M8螺丝孔是轴向固定用吗?大凸轮上开的长槽是不是为了调整凸轮方向?
2.大凸轮的凸轮面上有两个螺纹孔完全贯穿,会不会对凸轮面产生影响?作用是什么?
3.凸轮的周向固定是靠哪里?是问题2里面的两个螺纹孔吗?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螺纹孔,是斜割缝。

网友(点评):
是斜割缝,剖分成两片

网友:
这个限位环我经常用的,尺寸都是自己定,没有什么依据,谢谢楼主提供的尺寸

网友(点评):
自己做用圆的?我们一般是方的好钻孔。

网友(点评):
我们是做的圆的,好看一些,也有做过方的,方的钻孔确实方便点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圆的好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些问题冒昧请教一下:
(1)大凸轮斜割成两块?
(2)小凸轮上有R46.01这样的数字,是为了过盈吗? ...

(1)大凸轮剖分是为了安装方便;而且是斜剖分,凸轮滚子滚过时没有跳动。
(2)小凸轮上的R46.01是凸轮轮廓的圆弧,凸轮机构行程设计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凸轮,但是有点想法,请楼主指导一下
1.凸轮固定座上面的4个M8螺丝孔是轴向固定用吗?大凸轮上开 ...

大凸轮与凸轮固定座是配对使用的。
1,凸轮固定座上的4个M8螺孔与凸轮上的4个腰形槽对应,用于调整凸轮周向角度。
2,大凸轮上贯通线是斜割缝,是剖分大凸轮产生的,不是螺纹线。
3,大凸轮轴向定位用凸轮固定座的2个M8螺孔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相近的国标吗?

没有国标,这是企业内部用的规范。

网友:
可以当做联轴器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凸轮与凸轮固定座是配对使用的。
1,凸轮固定座上的4个M8螺孔与凸轮上的4个腰形槽对应,用于调整凸轮 ...

老腰大侠最近几年都没有见你讨论凸轮的知识了,是不是凸轮已经被淘汰了,不值得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腰大侠最近几年都没有见你讨论凸轮的知识了,是不是凸轮已经被淘汰了,不值得讨论了。

凸轮不会淘汰的,纯机械的东西可靠成本低,有议题才有兴趣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凸轮与凸轮固定座是配对使用的。
1,凸轮固定座上的4个M8螺孔与凸轮上的4个腰形槽对应,用于调整凸轮 ...

谢谢大侠指点,估计这个凸轮的切向受力应该是不大的,不然也不会只用腰型孔了。再请教一个问题,凸轮这种高速运转的零件一般是怎么处理工作面的?这个面应该是和齿轮一样分疲劳损坏和应力损坏吗?如果压力比较小的话硬度处理到多少?怎么处理的?镀硬铬还是淬火?我感觉应该和硬光轴或者滚珠丝杆一样吧。望大侠赐教。

网友(2018-11-20):
好资料,老腰大侠,50以上的尺寸能贴出来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