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铰刀加工后泛白

楼主(2016-08-05):
金刚石铰刀加工后泛白

网友:
是吕件吗??

网友A:
看材质像铸铝,铸铝比较脆,没有铝合金的延展性好。铰的余量有多少?PCD铰刀的余量可以控制在0.2-0.5mm,线速度200。看你的图片上刀痕还很明显,留的余量估计不多。

网友:
看着像被铁屑刮伤,铰的时候加气吹着试一下

网友:
被铝屑划伤的,试着用水冲出来,或者用气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材质像铸铝,铸铝比较脆,没有铝合金的延展性好。铰的余量有多少?PCD铰刀的余量可以控制在0.2-0.5mm,线 ...

余留0.2mm,不是每个产品都有,间中有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刀是什么样的。又没有带导条?

网友:
测量一下之前那把刀加工完孔的直径,有没有过切了,加工孔的中心有没有偏?

网友:
切屑会跟刀一起切削,有色金属都容易产生的,注意刀具清洁;查“消除切屑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