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内表面均匀喷涂碳化钨涂层0.2mm

楼主(2016-08-05):
求助:如图所示零件,材料304,能否在内表面均匀喷涂碳化钨涂层0.2mm。难点在内径40的表面。请教有经验的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层,在五金、机械、化工、模具、电子、仪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催化液和传统处理工艺相比,在技术上有哪些创新?1、不用电流、降低了成本、成本仅为电镀镍的二分之一,电镀铬的三分之一,不锈钢的四分之一,可反复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2、易操作、工艺简单、把金属基件浸入兑好的液体中“一泡即成”,需要再加工时不经任何处理。3、无污染,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属国家环保产品技术。4、好处理、使用方便;形状复杂的金属基件都能处理。5、硬度大,硬度增强、催化液泡过的金属基件硬度是电镀工艺的几倍。6、不会生锈,催化液浸泡过的金属基件已渗透表皮里面,不起皮、不脱落、而电镀工艺只是镀表面一层,易破裂生锈。有意者请与我联系。赵;13373390620  咨询QQ;33690987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 ...

不错,正需要。

网友B:
不知道公司愿不愿试做?,只是40处喷涂嘛?小的金刚石石砂轮,要定做
金属粉末喷涂有点难,管进不去,很难均匀
金属粉末融化需要放入真空炉,两端变形可能性大
能把图纸详细要求一下,我问问技术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公司愿不愿试做?,只是40处喷涂嘛?小的金刚石石砂轮,要定做
金属粉末喷涂有点难,管进不去,很难 ...

内表面都需要喷涂。

网友(点评):
试试这个激光熔覆技术_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表面都需要喷涂。

好,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表面都需要喷涂。

那这个有点难了,喷涂这玩意不均匀,都是后面磨出来的,里面那个锥根本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有点难了,喷涂这玩意不均匀,都是后面磨出来的,里面那个锥根本磨不了

现在遇到的瓶颈就是空间太小,喷涂不均匀。

网友B(2016-09-05):
大神,你们这个零件有搞定嘛?

网友(点评):
没有,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们这个零件有搞定嘛?

大神就别用您了,小熊渗的慌,我们是小厂暂时也没有什么好法子,就是每次看到同类型的问题,都会留意一下。要是解决了,就想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