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气缸和双圆轨的相互精度如何调整

楼主(2016-08-06):
      最近机床防护要加一个门,初步设计是两边分别布置一个气缸和一个圆导轨,但因为原来防护没有考虑这些东西,因此气缸和圆导轨,只能安装在原防护的方管上,设计倒是简单,就是后期安装精度调整是个大问题,两气缸和两导轨要四个相关平行精度很难调整,求大神支招

网友:
做工装,保证安装的平行度

网友:
千万不要用这种结构,我理解你是两个气缸+两个导轨,对角线布置,或者对称布置。都不好,气缸会不同步,会卡死

网友:
可以用1个马达+链轮,配2个圆导轨

汽缸有调速接头吧?  也可以微调出来

网友:
其实是这样,你先保证两个圆导轨的平行度这个不难吧,气缸和防护门之间连接做活动的连接 类似万向节 说白了就是个过定位如何问题,要么连接处作调整环节,要么做万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