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6问题

楼主(2016-08-06):
       之前用浩辰cad2012的,但是还是觉得autocad2006比较正统。
       但是转换一下就发现问题,1、浩辰cad2012的版本 当你在标注里替换文字,你输入文字后面的空格是能显示出来的,而autocad2006不行;2、浩辰cad2012的框选能选择你软件窗口显示以外的东西,而autocad2006不行。
       因为浩辰cad2012是公司电脑的软件,而autocad2006是家里的。对比下有这些不同,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
我觉得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没什么影响;主要是用哪个软件都可以,主要用熟了,都能满足工作需要。

YIF
虽然你们说的没错,但是画一个图就差几分钟,这样一天下来百来张图要差多少分钟。

网友:
公司软件一般都有安装专门开发的插件,有些功能使用起来确实方便。使用AutoCAD的话,快捷命令记熟了的话也没问题。软件只是设计的一个工具,用习惯了就好。

YIF
虽然你们说的没错,但是画一个图就差几分钟,这样一天下来百来张图要差多少分钟。

网友A:
这就是二次开发的重要性和优势所在,autocad只是一个基本的平台,有很多功能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进行二次开发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二次开发的重要性和优势所在,autocad只是一个基本的平台,有很多功能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进行二次开 ...

这个不涉及二次开发吧。这只是autocad自身的一些bug。没用过2010以上的版本,因为2010的版本比2008以前的要卡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涉及二次开发吧。这只是autocad自身的一些bug。没用过2010以上的版本,因为2010的版本比2008以前的 ...

没有用过浩辰cad2012,这款软件不是在Autocad的基础上做的二次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浩辰cad2012,这款软件不是在Autocad的基础上做的二次开发?

浩辰cad里面的确有很多autocad的二次开发,但是就cad最基础的功能而言,是一样的。例如浩辰2012没有我上面说的问题,但是浩辰之前的版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