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不规则物体的转动惯量怎么算

楼主(2016-08-06):
对于形状不规则的物体,转动惯量只能通过实验来获得吗? 或者用软件来测? 能不能通过计算来确定啊

网友:
知道方程可以积分计算。

网友(点评):
是一个电机要驱动一个装配体旋转 现在想知道这个装配体的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那要每个单独拆出来累加进去,形状复杂但是重量不大的实体可以假想成质点,会好算一点。

网友:
软件是一定滴

网友:
几乎所有三维软件都有相关计算,不然补全成规则形状  电机选大点也没事

网友(点评):
是个好方法

网友:
找重心,当成1个点

楼主:
这个结构我用三维软件测了一下  转动惯量=108kgm2   客户规定在60S的时间内   转速达到1400r/min   用电机直驱    现在选择电机   我按60s达到1400转算了一下    角速度=2πn=146.5rad/s   角加速度=2.44rad/s2   扭矩=Ja=263.5Nm   功率=Tn/9550=38.6KW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网友:
SolidWorks可以直接测量啊,质量属性。多看看帮助,再找个规则的实验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我试验了一下 拿个圆柱试了一下 软件测出来的挺准 哈哈

网友A:
手工计算不能说过时,但的确太麻烦了,这就像以前都用画图板手工画图,现在直接用3d软件设计一样,3d模型有了,直接查看质量属性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计算不能说过时,但的确太麻烦了,这就像以前都用画图板手工画图,现在直接用3d软件设计一样,3d模型有 ...

确实  软件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也使得设计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我用三维软件测了一下  转动惯量=108kgm2   客户规定在60S的时间内   转速达到1400r/min   用电机 ...

没错,算上效率,留点余量,就行了。

网友(2020-10-30):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我用三维软件测了一下  转动惯量=108kgm2   客户规定在60S的时间内   转速达到1400r/min   用电机 ...

电机允许惯量比不算吗?

网友:
手工计算不太方便,软件测会靠谱点

网友(2021-04-16):
客户只提供工件的外型尺寸(长宽高)和重量,怎么求转动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