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链(坦克链)内线管磨损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06):
        设备经常需要三班倒运转,时间一长,频繁运动(2秒一个周期)处的拖链内的线管就会磨损。试过好几种拖链,封闭和半封闭拖链都没什么效果。据说易格斯的拖链不错,有没有用过的大神?可以分享除了贵以外的使用心得。另外想在线管在再包裹一层护套,有大神有类似经验的可以分享一下。使用效果?增加工时?或者其它问题。

网友:
上个图,更直观。这样说我们也不明白

网友:
上个图。
说一下大致尺寸。
材质和热处理非常关键。
我一个朋友做的装配机上的坦克链,160次每分钟的节拍,工作面有大压力接触,无润滑。一年后仍保持有效精度。材料选得对,热处理合适的缘故。

网友(点评):
闹笑话了。我说的和你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易损处  缠绕管抱一下

网友:
楼上方法不错!或者中间隔层0.3的不锈钢弹钢带!

网友:
选择高强度拖链型号,据说资料使用资料可达千万次。

网友:
个人认为需要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