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检验的问题

楼主(2016-08-06):
      现在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因为螺纹底孔是钻头打的,打的时候肯定会出现台阶之类的问题。然后攻丝的时候牙头那边就会出现毛刺 缺角之类的问题。如果出现这类问题这个螺纹算不算合格。  还有就是螺纹第一牙那边有一点积屑瘤但是通止规都是合格的,这个螺纹算合格吗。

网友:
看客户那边要求严不严格,中国人办事不都是差不多得了

网友A:
楼主加工什么材料,怎么钻下去就产生台阶孔,而且螺纹还有积屑瘤?
如果通止规能过,说明螺纹是好的。主要是外观问题,这个就看检验跟客户给放行不。

网友(点评):
不光看通止规,还要看牙型以及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工什么材料,怎么钻下去就产生台阶孔,而且螺纹还有积屑瘤?
如果通止规能过,说明螺纹是好的。主要 ...

钻头钻下去的孔肯定光洁度不行的,a3料。 不锈钢料的话会好一点。

网友:
标准肯定不行啊,有毛刺还有积屑瘤,在中国不影响就可以

网友:
如果不影响使用的话,而且是是自用的,当然没有问题;如果影响使用,或者收货方检查到问题,那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通止规检验没有问题,说明螺纹本身使用上是OK的,但是积屑瘤对外观有影响,看客户品管对外观的要求了。

网友:
打的时候肯定会出现台阶之类的问题,这句不对的,钻头用合金的,参数合理,钻出来的孔肯定是光的

网友:
如果客户对精度没什么要求的话,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我们一般自己有装配线的话,基本上是通过的

网友:
有“格”吗?“格”是什么?谁来给这个“格”?

之后是怎么算“合”?谁来说“合”与“不合”?

这里的人说了都不算。你应该跟在你身边,为这个问题扯皮吵架的人把这些事理清楚,没有“格”,不知道怎么算“合”,所有的讨论根本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钻下去的孔肯定光洁度不行的,a3料。 不锈钢料的话会好一点。

光洁度跟台阶是二码事。底孔的光洁度是会影响螺纹的外观,但是台阶不单会影响螺纹的外观还会影响螺纹尺寸。
刚查一下,A3料A3钢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与Q235钢基本相同,强度低、硬度低而软。估计楼主说的应该是螺纹的光洁度不行,建议楼主看一下钻头选型,底孔及进给参数是否合适,攻丝时要充分的冷却。盲孔选择螺旋槽丝锥,通孔选择直槽丝锥;还有先倒角后攻丝。

网友:
我们这里做010A的 也经常出现止规问题 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产品是怎么用的,如果不影响使用就OK;建议在孔两头倒角去毛刺!

网友(2018-01-28):
有图片吗

网友(2018-05-03):
不太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