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做有限元分析求助

楼主(2016-08-06):
施加力的时候,如果不是整个面都受力,这里有个分割的选项,可以把这个面分成几部分,如图,我在板的上表面画了个矩形,画完这个矩形之后,约束尺寸的命令没法点了,也就是说我想分割的尺寸没办法约束,我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草绘——分割线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绘——分割线命令

啊! 我看到了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先画草图  再去有限元模块分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绘——分割线命令

我搞明白了   太感谢了  真心有用  还是论坛好   去贴吧问  都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明白了   太感谢了  真心有用  还是论坛好   去贴吧问  都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