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轨驱动轮跟从动轮设计方案

楼主(2016-08-06):
       各位大神,小弟初涉设计行业,有个问题想请各位大神指点!我想设计一款机器,行走在轻轨上面的,现在自己有设计了一个方案,但是总觉得不好用,经常会打滑,而且走起来不怎么顺,对轨道的对接要求比较高!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请指教一下!

395068

395068

395069

395069

395070

395070

网友:
行走轮太小,加大

网友:
侧面的轮挡大了会增加行驶阻力吧,能不能轮子设计成梯形内凹,再在侧面加轮挡,靠重力迫使轨道进入轮子内凹处,个人愚见

网友A:
你不会只有一个是驱动轮吧,若是这样的话走不好就对了。。。

网友:
轮子有挡边,但是 是 单侧 内挡边,接触轨道是锥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只有一个是驱动轮吧,若是这样的话走不好就对了。。。

一边一个!

网友:
这个不懂,但是我感觉驱动不能一边一个,应该做成一个,同时驱动两边的轮子

网友:
先看看火车的轮子形状,修改你的轮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边一个!

图上看两个驱动轮不是连轴的,似乎是两个电机带,这样的话两轮难以同步,肯定会卡。
至于说轮大小、形状什么的都不是主要。

网友(点评):
是!是两个电机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两个驱动轮不是连轴的,似乎是两个电机带,这样的话两轮难以同步,肯定会卡。
至于说轮大小、形状 ...

没办法跨度太大,十几米!

网友B:
两个电机带动,同步性不好,所以行走起来不是很顺。如果机器中间没有障碍的话,考虑上图的传动方式。还可以参照行车的传动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机带动,同步性不好,所以行走起来不是很顺。如果机器中间没有障碍的话,考虑上图的传动方 ...

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摩擦带动的东西必然会打滑,高速的时候打滑比较少,低速的时候打滑比较多,尤其是启动的时候。就是我们俗称的丢转

网友:
想办法做到同步。

网友:
轮子侧面可否加导向轮,引导导轨在轮子中间位置,不碰到侧面,因为碰到侧面就加大摩擦,以致打滑。

楼主(2017-02-09):
引用 网友B:
齿轮齿条传动。

跨度太大,不能做到两边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机带动,同步性不好,所以行走起来不是很顺。如果机器中间没有障碍的话,考虑上图的传动方 ...

大哥!能否加下我扣扣,请教你几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能否加下我扣扣,请教你几个问题?

123259372

网友:
这是几号轻轨啊,看不住来尺寸。也不知道载重如何。
做过RGV,载重2吨的。用的9#轻轨,轮边要有导向的,用的是螺栓轴承。如下图:
车轮是45#钢,外面用聚氨酯包胶。增大摩擦力,也有一定减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