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可否高速运动?

楼主(2016-08-06):
想设计类似于活塞运动(重复前后运动)的打孔机,打算利用液压油缸,但不知道液压油缸能否进行高速运作。如果不能,能否利用其它液压元件代替,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挖掘机在混凝土地面上凿孔就是液压缸的往复运动吧?

网友:
为啥不用冲床呢

楼主:
设计要求就是用液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掘机在混凝土地面上凿孔就是液压缸的往复运动吧?

那钟结构复杂吗?想把它缩小比例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你要给出相应的参数:高速运动的速度?行程的长度?冲击的力量?

网友:
你要多快?

网友:
用电磁阀在活塞两侧交替反复供油是可以实现的,但两侧都要涉及缓冲机构,如果强度不高,可以考虑气动。

网友:
调整油罐最可以的实现的,我记得见过一个回路图,好像是,油泵出来的液压油,先驱动一个大直径液压缸,从大的液压缸出来的液压油再驱动一个小直径的液压缸,小液压缸速度很快,好像是两个液压缸造成一体的。

网友:
差速回路,速度提高一倍

网友:
可以的  二楼所说的液压破碎锤可以实现的   高频响的比例私服系统也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