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面上螺栓螺母阵列,有何好方法实现?SW难题

楼主(2016-08-06):
(图片)

楼主:
见下图所示的螺栓螺母等,如何在弧面法兰上阵列!
“随配合复制” 这个方法试过了,不是太理想,再次请教 群里的 大侠 伸援手。

网友:
圆周阵列!

网友:
用草图阵列

网友(点评):
3D草图吗?因为是曲面

网友:
从底面的圆上拉伸切除

网友:
圆周阵列轻松实现呢。

网友:
对,用的是3D草图。方法如下:
1、在打孔之前,先将整个曲面创建为新曲面备用;
2、打孔,但是特征不要影响到新创建的曲面;
3、创建3D草图,草图点的约束为:和孔的临时轴【重合】,和新创建的曲面【曲面切平面】;
4、插入零件,配合;
5、使用草图驱动的阵列。注意参考点选择【所选点】,然后选择我们绘制的草图点。
详见附件:注意文件是2014版本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阵列后,再一个一个地调整装配至接触曲面。

网友:
圆周阵列按照角度来分配。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弄?圆周等分吗?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弄?圆周等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