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防反弹

楼主(2016-08-06):
如图,速度越快,反弹力越大,前后左右都做不了结构,只能考虑在治具底面做文章,

网友A:
航母灰机怎么降落?

网友B:
能不能在气缸阻挡处,做一个缓冲吸能的装置?

网友:
治具快到位的时候,给个信号,减速。或者加个缓冲。或者斜锲式到位直接锁死。

网友C:
在工件下方,后端,与前方挡铁相对的位置做一个类似锁舌的结构,工件滑过时将锁舌压下,过去后锁舌在弹簧作用下弹起挡住工件。此结构有弹簧响应时间,工作时体现为:如果工件回弹过快,锁舌来不及弹起,工作可靠性降低。如定位要求不高,可让出一段距离。如精度要求高,可能需要可操作的结构即——锁舌后退一段距离,让过工件,锁舌弹起后再推动锁舌将工件推向挡铁。

网友:
建议加多一个机构,由气缸控制,当需要冶具停止前进,有阻挡气缸弹出并阻止前进时,下面的有个气缸顶起一块板,并将冶具顶起2mm,就不会再与转动链接触了,就不会反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在气缸阻挡处,做一个缓冲吸能的装置?

治具还要流向下一个工序,如果在治具前方再加一个缓冲装置,那这个缓冲还要做上下方向运动,考虑缓冲的话会不会也有一个反弹力?什么样的缓冲能做到没有这个惯性的反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母灰机怎么降落?

想不通一点就是导轮压住钼丝靠弹簧来做一个缓冲,那么钼丝是软的 治具约10公斤左右 是如何来实现 阻挡治具的呢?   还请老师指点

网友(点评):
咳,对不起。我没画全,我没说全。钼丝的另一头,连着一个在导轨上的滑动挡块,就是图中向上翘起来的那块儿。

网友(点评):
这么用压簧的话,压簧行程较小,反作用力变化不大,调起来方便。

网友(点评):
这么用压簧的话,压簧行程较小,反作用力变化不大,调起来方便。

网友(点评):
三股线切割用的新钼丝的话,用于10公斤的缓冲,没问题啊。受力也不是突然冲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工件下方,后端,与前方挡铁相对的位置做一个类似锁舌的结构,工件滑过时将锁舌压下,过去后锁舌在弹簧作 ...

这个方案相对更有效的控制成本 ,整条线有10个相同 的工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挡最好做到反方向,做一个倒刺形式带弹性,前进方向气缸处应该是一个弹性压紧机构。前进时,过了第一个弹性倒刺,当气缸前面挡住,再次推回来时,倒刺起作用,挡死,治具处于倒刺定位,气缸端弹性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挡最好做到反方向,做一个倒刺形式带弹性,前进方向气缸处应该是一个弹性压紧机构。前进时,过了第一个 ...

你说的这个倒刺是不是和5楼所说的锁舌是一个意思?

网友(点评):
差不多,类似棘轮制动的那个东西,有个弹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倒刺是不是和5楼所说的锁舌是一个意思?

这个倒刺装在阻挡气缸治具的另一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不通一点就是导轮压住钼丝靠弹簧来做一个缓冲,那么钼丝是软的 治具约10公斤左右 是如何来实现 阻挡治 ...

明白 ,谢谢

楼主:
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大家再给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