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电机有没有单相电的?

楼主(2016-08-06):
市场上的交流振动电机大多是三相电的,单相的只有2极电机,转速3000rpm左右。有没有4机(转速1470rpm左右)的单相交流振动电机?

网友A:
用变频器吧。可以发出三相电,也可以调整频率变成14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吧。可以发出三相电,也可以调整频率变成1470。

这个主意试过。
主要缺点是成本高,变频器有时会死机,可靠性也不如直接用振动电机。

网友:
这个有,4极单相交流振动电机;找相关的电机厂家的网站。记得以前在某工厂的震盘自动送料机械,插的就是二插的单相交流电。

网友(2016-09-23):
三相电转速1470rpm左右的振动电机比比皆是,但是单相交流的真心不多,我们新乡这里做振动电机的基地,估计做加都不会多了,单一一台不够费劲钱,多了又不好卖~~

网友(2016-12-10):
很多啊,你是要多少KW的?

网友:
单相电怎么组成4个电极。。。。。。。。。

网友:
电极形成的原因是不是三相电流的正弦变换?

网友(2017-08-19):
单相的不够给力吧!

网友:
做振动电机的厂家 一般都做    不过都是小与1.5Kw的

网友(2018-12-20):
4级的单相电有的,我们厂就有,但是振动力是比较小的,大的功率4级的都需要三相才可以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