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这个导数!

楼主(2016-08-06):
都来看看这个导数!@pacelife

网友:
传说中的标题党?

网友(点评):
刚才图片没传上去

网友:
什么导数??

网友A:
括号内当作一个微分算符;然后把它内部的元素当作代数变量,进行多项式展开,注意微分算符和函数不能交换。

然后把各项微分算符和函数的“乘积”按照求导数的“莱布尼兹法则”展开后,再合并同类项。即可得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括号内当作一个微分算符;然后把它内部的元素当作代数变量,进行多项式展开,注意微分算符和函数不能交换。 ...

以前没见过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常用吗?

网友(点评):
括号第一次展开有四项,注意先不要合并成三项,那样会出问题的。微分展开后再合并同类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没见过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常用吗?

常用。你接触到大量的微分方程的推导的时候,自然就会总结出来了。再《常微分方程》的课程中有微分算子的用法。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你接触到大量的微分方程的推导的时候,自然就会总结出来了。再《常微分方程》的课程中有微分算子的 ...

感谢大侠的帮助!  还是有点晕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的帮助!  还是有点晕晕的。

你把两个括号从左到右一项一项的展开变成四项,然后按照微分法则再展开,再合并同类项!这个没搞过确实会晕的。

网友B:
大写的φ和小写的φ是什么方程关系,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写的φ和小写的φ是什么方程关系,没看明白。

再来一张清晰的图片

网友(点评):
我感觉不对。

网友(点评):
还是没看懂大写的φ跟其他几个变量的关系,然后他的偏导数怎么来的也没看明白,还是你书上前一节的内容?否则的话,应该就是纯粹偏导数计算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来一张清晰的图片

这个不对

网友(点评):
这个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一张清晰的图片

大写的φ 表示函数   小写的φ 表示角度......

网友(点评):
没看到函数跟几个变量的关系。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找本高数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