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机加工问题

楼主(2016-08-07):
夹持方法:双顶尖
车刀:刀尖R0.2,30°
材料:Cr12(无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从Φ18mm车到Φ15.3mm
加工参数:S2000.F200
为什么加工出来会有震刀的痕迹,表面粗糙度底比较毛糙,冷却液浇和不浇没很大的区别
求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
1、粗加工余量不可太大,不要超过0.2mm
2、检查刀具是否已经崩刃了

楼主:
多次走刀,最后一次走刀余量为0.2mm,刀刃也是没蹦的
是不是双顶加工机床刚性不好引起的

网友:
粗车时震刀是不是更严重?如果粗车时已经震刀,那么震纹会造成精刀时余量不均,也可能引发震刀。
从图片上看,轴并不长,正常情况下这样的长径比,用什么刀都好做的,检查一下中心孔及顶尖,还有装夹的时候,顶尖不要顶得太紧。

网友:
降低转速试试

网友:
工件长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次走刀,最后一次走刀余量为0.2mm,刀刃也是没蹦的
是不是双顶加工机床刚性不好引起的

留0.1mm余量再试试

网友:
你先要确定是什么问题出现的,你所说的情况不能确定哪里问题出现的弹刀,你要先确定是机器问题还是刀具问题,粗车 S2000  F200切削深是多少?弹刀吗?

网友:
装夹问题!

网友:
主轴松动,顶针问题,刀具安装高低,加工的背吃刀量都会造成震动问题的发生

网友:
会不会是刀具高了?

网友:
最后一刀0.2是不是你的刀不够锋利?换0.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