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杆端关节轴承的连接形态

楼主(2016-08-07):
一外企总结常用的可调节长度及弹性变化的两头杆端关切轴承的使用连接状态,如果各位大侠有不同于此表的,请上传归纳,谢谢!

两头杆端关切轴承连接

两头杆端关切轴承连接

楼主:
现上传杆端关节轴承连接的尺寸要求。

网友A:
图片收藏了。里面带弹簧的是不是有防止过载的作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收藏了。里面带弹簧的是不是有防止过载的作用呀?

不是防过载用的,当驱动的机构要限位时,弹簧起作用。

网友:
能认识你吗,腰哥前辈,qq多少

网友(点评):
我不用QQ,我的邮箱yaojinwei@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防过载用的,当驱动的机构要限位时,弹簧起作用。

限位时,弹簧起作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没看懂

楼主:
此类结构多用于需要调节连杆长度的驱动端和工艺动作端之间的连接,当工艺动作端行程需要限位时,弹簧起作用而不影响驱动端的行程。
比如用于摆动凸轮机构的连杆时,凸轮的行程不能改变,但工艺端行程需要根据工艺要求进行调节时。

示意

示意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那么这个弹簧装在滑枕上也可以呀。

网友(点评):
弹簧调行程不靠谱吧?不如用螺纹的?

网友(点评):
螺纹会顶死,会撞鸡的。

网友B:
比如用纯机械机构的摇柄连杆推动一厚度误差较大的毛配件贴到工作面,

如果没有弹簧,摇柄连杆的作用末端点位置,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周期内都是没有误差的。

这样,太薄的工件,贴不紧,太厚的工件,会直接让机器憋死。

这个还有卖的?我都是自己造着用的。。。

有了这么个弹簧,就可以“差不多就行”了。

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用纯机械机构的摇柄连杆推动一厚度误差较大的毛配件贴到工作面,

如果没有弹簧,摇柄连杆的作用末端 ...

据我所知,都是自己加工的,市面还没有。

网友(点评):
哦,我也想,长度,就算可调,也不好找的吧。。。谢谢!得到超级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