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调室内机侧漏水有哪几种原因?

楼主(2016-08-07):
求助如题。

网友A:
是刚刚安装的还是老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刚刚安装的还是老机子?

安装三年了,昨天突然吧嗒吧嗒从右下角漏水。打电话问售后说可能是水管坏了,水管属于附件,不保修,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点评):
是不属于保修

网友A:
新安装的机子,里面的排水管(白色软管)位置有问题,出水方向高于接头,直接找安装工返修
老机子,水管老化,需要更换,
自己有动手能力可以自己换,关键是有铜管连接着,内机不能够拿下来,需要两个人,不然找维修工

把外面缠绕的胶带剪开,即可看到出水点

网友B:
自己会拆的先拆开看看,上次我家的跟你一样漏的很厉害,排水管里面有脏东西堵住了,通一下就好了,已经2次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排水管堵了,疏通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会拆的先拆开看看,上次我家的跟你一样漏的很厉害,排水管里面有脏东西堵住了,通一下就好了,已经2次 ...

旧机子大多是出水管堵的问题,有蟑螂,有丝状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安装的机子,里面的排水管(白色软管)位置有问题,出水方向高于接头,直接找安装工返修
老机子,水管老 ...

看见水管就能判断出水点,然后换个铜管

网友:
排水管可能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