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动,最大功率能够达到多少KW?

楼主(2016-08-07):
讨论:不通过减速机,电机通过皮带直接传动,最大功率能够达到多少KW?皮带怎么选型?电机轴径向受力过大怎么解决?

网友:
有直升机用皮带传动的,是三角带。应该有100多KW吧。
我还看过水力发动机用三角带传动的,功率多大不知道。
皮带轮受力过大,用独立的轴承组。

网友A:
设计资料有的,普通三角带传动≤150Kw,传动比≤7,带线速度5-25米/秒,带型从O,A,B,C,D,E,F传递不同的功率。
大功率传动要考虑电机端径向力,一般主动轮独立,用联轴器与电机联接。

网友(点评):
楼主可能打错了,普通V带是Y Z A B C D E 这几种型号

网友:
一般少于100KW.

网友:
三角带可以组合,N根同时使用。

楼主:
我们最高用到了35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资料有的,普通三角带传动≤150Kw,传动比≤7,带线速度5-25米/秒,带型从O,A,B,C,D,E,F传递不同 ...

这只是传统的数据,现在的25NJ联组窄V带可以传递的功率远远大于传统的数据!

网友(点评):
能发点详细的数据上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传统的数据,现在的25NJ联组窄V带可以传递的功率远远大于传统的数据!

今天比较晚了,明天我会发一个比较详细的我们的200Kw,280Kw,355Kw的皮带传动的设备设计原理。

网友(2021-04-15):
引用 楼主:
今天比较晚了,明天我会发一个比较详细的我们的200Kw,280Kw,355Kw的皮带传动的设备设计原理。

你好,有具体设计原理的参考资料吗

网友:
四级电机直连的话皮带转速最少是1450,速度够快,找样本按照速度功率曲线图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几年过去了,那个新资料还没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