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把CAD里面的二维图镶嵌到word文档里?

楼主(2016-08-07):
大家在做word或者Exce文档l的时候,用什么软件把CAD里面的二维图镶嵌到文字里?我用的BCliPard软件,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如果是autocad,betterWMF也非常好。
原来和我的一样

网友B:
弱弱的说一句,截图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word里面插入,然后有CAD选项

这种插入对象的方法,其实很不好用,这种插入的对象双击是可以编辑,但是一旦在CAD里缩放了图形,你再退回到WORD,就跑位置了,也能调回来,但是特别麻烦。
然而,最难以接受的是,如果要打印出来WORD文件,图片中的图线会非常细(如果是不显示线宽的话),再次进入CAD,更改线宽显示,又会特别粗,太TM头大了。

如果有善于此道的同志,来解惑下啊。
我也用HB-BetterWMF,非常好用

网友(点评):
虚拟打印成图片格式,然后用插入图片命令,不用担心跑偏和线条粗细的问题,完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说一句,截图可以吗??

截图,要么进布局截要么改背景色(不会有人在WORD里用黑色背景的图片吧,我不是老板,也肯定骂他太费墨),而且截图的效果,始终是要差一些。

网友(点评):
打印预览 然后截图。word里有插入 对象 autoCAD图形文件。都可以。

网友(点评):
下载个打印虚拟图片的软件,跟普通打印没什么不同,就是会得到一张图片格式的图纸,不用考虑线型的问题。打印预览然后截图也不是不可以,你的截图100%大小的时候不会超过屏幕大吧,再大点的图幅不就表示不出来了...

网友:
在Word里插入,就能进入AutoCAD里编辑画图,但是设计线宽显示不方便,比较麻烦,最直接的是在CAD里画好,截图出来,再插入到Word.

网友:
还是习惯用PDF打印機打出來,然後在插入word里

楼主:
我用的软件就是betterWMF,可以调整线宽,非常好用,看来,大家都用的这款软件。

网友:
我是在CAD里在打印预览的模式下抓图贴到WORD档百事拜爽。

网友:
我不用CAD出图,sw全部搞定!

网友E:
我都是把Auto CAD背景调成白色,选中要复制的图线形,Ctrl+C,切换到Word 文档,Ctrl+V,裁剪,设置版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把Auto CAD背景调成白色,选中要复制的图线形,Ctrl+C,切换到Word 文档,Ctrl+V,裁剪,设置版式,解 ...

如果用betterWMF就不需要调整背景,在betterWMF软件里设置好了,在CAD里直接复制,到文档里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插入 对象 AUTO CAD图形。如果觉得不爱弄,就打印预览 截图放进WORD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图,要么进布局截要么改背景色(不会有人在WORD里用黑色背景的图片吧,我不是老板,也肯定骂他太费墨) ...

请问,word插入CAD对象,打印word文件的时候,图线太细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图,要么进布局截要么改背景色(不会有人在WORD里用黑色背景的图片吧,我不是老板,也肯定骂他太费墨) ...

哦,看来我还是不专业

网友:
Ctrl+C Ctrl+V 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betterWMF就不需要调整背景,在betterWMF软件里设置好了,在CAD里直接复制,到文档里粘贴就可以了 ...

哦哦,下次试试,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哈哈,长见识了

网友:
我是直接在CAD里面复制图像,回到Word直接黏贴的

网友:
betterWMF这个软件好像是不错,刚才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

网友:
word里,直接插入对像,cad,很好用呀。
线全部用白色,就不细了。
关cad时,把窗口调到和图形差不多大,即调小窗口,满屏内容,再调窗口,保存关闭,就很好了。

网友:
不需要软件。截图存盘,插入。

网友:
我也截图,看来我们太土了

网友:
可以直接插入的,也不用其他软件,经常这样干

网友:
学习了,我一直用虚拟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utocad,betterWMF也非常好。
原来和我的一样

betterwmf截出来的是矢量图,还不错,我也常用

网友:
截图,保存为JPG格式,点插入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