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个伺服电机换成凸轮控制夹爪边升降,边开合!

楼主(2016-08-07):
如何把两个伺服电机换成凸轮控制夹爪边升降,边开合!

395149

395149

395150

395150

395151

395151

395152

395152

395153

395153

395154

395154

网友A:
一个动作周期内的伺服电机一整套控制程序,就已经把凸轮轮廓多段线的各个节点、浮动行程、浮动速度变化方式等所有数据描述得很清楚。

换句话说:你得看得懂伺服控制程序、你得懂凸轮的设计,有了这两个能力,那剩下的只有看看空间能不能装得下凸轮。

网友:
楼主你到底哪里不明白呢?

网友:
楼主的问题还没有搞定吗?
顶
顶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动作周期内的伺服电机一整套控制程序,就已经把凸轮轮廓多段线的各个节点、浮动行程、浮动速度变化方式 ...

你qq多少,认识认识

网友(点评):
七八年没用QQ了。微信都没用,竟然被60多岁的老前辈讥讽我是土老帽!。。。

网友(点评):
再说,在这里认识,就不能算认识了?

网友:
一个动作周期内的伺服电机一整套控制程序,就已经把凸轮轮廓多段线的各个节点、浮动行程、浮动速度变化方式 ...

网友(2016-09-14):
不错挺好的啊

网友(2016-12-13):
同样的帖子,看到好几个